HITECH人机PWS1711-STD拨码开关功能?

楼主(2008-01-26):
HITECH人机PWS1711-STD拨码开关功能是什么?
我现在有个屏,想学编程序,可是不太清楚怎么弄,望各位指教.

网友A:
PWS1711指拨开关功能介绍:

指拨            功能
SW1            保留
SW2            保留
SW3      SW4    作业模式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件测试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人机使用硬件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OFF      人机使用ADP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SW6            输入密码否
    ON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            进入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用程式
SW8            预设使用者等级
    ON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SW6OFF)预设使用者等级=1
    OFF      如人机要求输入密码(SW6 ON)预设使用者等级=9
SW9            人机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9=ON
SW10            人机背面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10=ON
    OFF      RS422通讯 :SW10=OFF

网友B:
PWS1711-STN的人机程式能下载到电脑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10年磨一剑在 2008-2-3 13:23:00 发表的内容:
  PWS1711-STN的人机程式能下载到电脑吗
--------------------------------------------------------------------------------------------
可以,但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