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kw,60HZ 如何转换为60HZ300kw的工作频率!

楼主(2008-01-27):
虚心求教,如何将功率为(380V )300KW60HZ的发电机组输出的电源转换为50HZ的工作频率!哪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发电机组在任何速度下都能发电,但发出的功率有差别。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60Hz发电机组是自动衡频的,那么你的控制电路板需要特别制作。如果没有自动衡频装置,只要把速度控制在50Hz就行了,但输出功率肯定达不到300KW。

楼主:
多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A:
忘记了一点:
你的60Hz发电机输出电压是多少V?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440V,是440V/60Hz的发电机应该可以降速发电,如果不是,可能还有点问题,降速时,输出频率是50Hz,但电压就达不到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