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

楼主(2008-01-27):
我们公司零地线共用,有什么弊端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接地要良好,十分良好

网友B:
没什么弊端,TN-C系统,需定期(每4年一次)检查变压器的总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此外应防止PEN线(零地线)中断,并注意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