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关于机床精度和光栅尺的问题

楼主(2008-01-27):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问题始终没想出来,就是半闭环加工中心装上光栅实现全闭环控制,那这么说机床的定位精度就依赖光栅了?那带光栅的加工中心还做螺补吗?还要做反向补偿吗?他们之间有冲突吗?是不是需要设定参数让系统默认哪一边为主要?

网友:
"那带光栅的加工中心还做螺补吗?"
不需要螺补,但是需要线性补偿,可能还需要分段线性补偿。
“还要做反向补偿吗?”
一般来说,不需要了。

网友A:
机床的定位精度不仅倚赖光栅,还要看你的机械结构啊。
要不要再进行补偿,看看你要求的精度,一般高精度的要求,还有年检,都需要用激光干涉仪或者传统的工具进行补偿。
补偿的误差要看实际情况,一般补偿线性、角度(俯仰,扭摆等)

楼主:
所谓线性补偿是指直线度吗?

网友B:
这里的线性可能是和角度对应的概念。

网友A:
线性和角度没关系,对于线性举个简单的例子,X轴理想走10mm,可是实际走了11mm,那么1mm就是线性误差。
而直线度则是另一个该念,简单的理解就是走得直不直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C:
既然有了光栅尺的数据反馈,为什么还需要补偿呢?反馈不就已经表示了实际的位置吗,难道补的是光栅尺本身的信号误差?又似乎不可能。

网友D:
有了光栅尺的数据反馈,并不能代表移动部件就走的一定精确, 光栅尺只是来反馈实际位移数值, 如果系统要求精确度达到很高标准的话,会有补偿给与驱动,让它自我调整位移, 或者说有了光栅尺,系统才有了一个检验的标准来对比原来设定的位移参数,用补偿来调整位移的误差.

网友:
光栅尺信号也会由于制造及安装的原因而有一定的误差.

楼主:
回:猫科科长
按您的意思所谓线性就是指定位精度喽?不敢苟同.

网友E:
装光栅尺的床子也要做反向间隙补偿的

网友:
“装光栅尺的床子也要做反向间隙补偿的”
是吗?哪里的间隙?

网友F:
刘斑竹大年初一第一个报到啊!
愿大家一切烦恼被二极管截止,快乐被三极管放大,生活里的磕磕绊绊被稳压管整流,一切幸福被爱的芯片集成,被生活的电容存储,无阻尼振荡伴你一生!祝新年快乐!

网友G:
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快乐每一天

网友A:
哎呀,被别人抢先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To 天意555,
我的理解可能比较肤浅,请指教

楼主:
TO 猫科科长
"X轴理想走10mm,可是实际走了11mm,那么1mm就是线性误差"按您的意思这就是定位精度问题呀.如果安装了光栅尺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我也是对此了解不深才来讨论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H:
回答的都不错,我只知道要用激光干涉仪进行补偿,不过还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I:
就是半闭环加工中心装上光栅实现全闭环控制
位置型控制的全閉 只是做位置監控 所以仍需做反向補償(間隙 背隙補償) 可以參考新代控制器的彩頁 好像是線上BALL BAR的功能

但是需要线性补偿,可能还需要分段线性补偿
這裡建議採用位置補償 滑台靠絲桿來帶動 機構看似直線運動 其實類似蛇行運動 故在每個位置上都有其角偏(上下 左右的偏擺) 這就造成位置誤差

將各位置的上下角偏測出 將第一點及最後一點畫成一直線 並將每一點串連起來 那此圖線就是直線度

"X轴理想走10mm,可是实际走了11mm,那么1mm就是线性误差"按您的意思这就是定位精度问题呀.如果安装了光栅尺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當然會有 雖然它是尺 也是有精度問題 品質 公信力 1m + - 0.01mm 另外安裝誤差 還有干擾

网友J:
X轴理想走10mm,可是实际走了11mm,那么1mm就是线性误差"按您的意思这就是定位精度问题呀.如果安装了光栅尺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當然會有 雖然它是尺 也是有精度問題 品質 公信力 1m + - 0.01mm 另外安裝誤差 還有干擾

毕竟世界上没有绝对准的东西(就算有,也没有能把它装到机床上),只要要求精度足够高,总会发现有误差的。对于重复性的误差(光栅尺制造精度的误差,安装误差)是可以用精度更高的东西来校准、补偿的。通常是用激光干涉仪做精度补偿。对于没有重复性的误差,比如干扰造成的误差,就无法补偿了。

楼主(2008-03-09):
那系统在定位时是调用光栅尺反馈的误差来校准定位还是调用激光干涉仪的补偿数据来定位呢?或者说系统可以通过参数来控制来选择二者选其一呢?

网友J:
没见过工作中用激光干涉仪反馈的加工机床。
系统定位是用光栅尺反馈的数据,而这个数据用该是依据干涉仪的数据校准修正过的。

网友I:
"没见过工作中用激光干涉仪反馈的加工机床。"
成本問題 雷射尺很貴 所以用在高速機使用線性馬達 像美國英格索蘭 大汽車廠做模具修改 加工速度高達百米 設備也高達百萬美金
另外大的龍門铣超過10m以上 定位精度高 也用的到 另外在半導體也見過 也是高速高精的製模設備 更高達幾千萬美金 精度20nm

网友E:
关于光栅全闭环系统要补反向间隙,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可是用激光干涉仪打了确实需要补。更奇怪的是,反向间隙的值还是正的,就是说跟半闭环时符号相反。为了这个我向海德汉的人咨询过,他们也没给我们什么答复

网友J:
关于光栅全闭环系统要补反向间隙,
即使再怎么号称全闭环,位置检测也不可能真的直接检测加工刀具尖端的位置,“全”闭环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

更奇怪的是,反向间隙的值还是正的
一定是传动机构本身的问题,半反射镜的位置放在离光栅尺近一点的位置,数据应该就好看一点。

网友K:
主要是要进行abbe error 补偿,可参照精密测量方面的技术术语

网友L:
主要还是看机械的装配精度怎么样,什么光栅,激光都是摆设,现在市场上有的丝杠根本不能用,远行600MM精度误差能达到0.3MM,用激光打了,还是要搞机械.

网友M(2008-04-22):
请教几位大师,反向间隙的符号都是正的吗,有没有符号为负的呢,符号为负的表示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5-30):
"没见过工作中用激光干涉仪反馈的加工机床"不是工作中,而是调用曾经用激光干涉仪的补偿数据来定位,老大!

网友N:
要补的,其实机床的控制不是有了光栅尺,就不管电机编码器了,两层控制都在起作用,而且加了光栅不一定精度就高了,精度的高低还是取决于机械,有些床子加了光栅后用都用不了,我们实际有一次就是这个样子,不加它反而全部合格,加了后过不,调参数,最后机械重装,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好,呵呵

网友N:
要精度,还的提高机械,笨鸟先生之前发表的有篇文章太有价值了

网友O(2008-07-03):
我只知道光栅尺和编码器是同时反馈的,两组数值同时返回伺服。

如果数值相差过大,就会出现报警。由此,有光栅尺的机床更需要补偿,而且补偿的精度要求更高。

个人理解加光栅尺对精度影响有限,只是在实际位置有误差时多了道保险。应该没有只有光栅尺没有编码器的系统吧。

网友P:
机床的最终精度是由机械传动部分来控制的,光栅尺一般的精度不会太高,毕竟是模拟量输出的,所以如果要得到相对的精度,比如0.001毫米,一般要用多圈绝对编码器才行,至于反馈等,那是跟你的程序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机械都有惯性的,而在上行和下行的惯性可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想每次停车位置都相对接近理想位置,必须要做一个反馈回路的控制程序,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和我联系502220526

网友Q:
机床的精度是整体而言的不仅仅是检测部分还需要各部分的配合特别是机械部分

网友R(2008-08-21):
不用辩了,很清楚了。

网友S(2009-05-21):
请各位注意光栅尺的膨胀系数问题,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对机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般光栅尺的膨胀系数是8-9,但实际装在机床上后,膨胀系数就难确定了,目前我们正做这方面的工作,有需要探讨的请联系QQ459578839

网友S:
安装光栅后做螺补其实他的性质已经变了,应该不叫螺补准确的将应该叫直补,补偿的是光栅动滑头到你机床主轴这一段的机械误差,全闭环可以不考虑螺距的问题了,但温度问题影响很大,需要关注

网友T(2009-08-19):
我觉得光栅尺和机械装配配合使用的,你想下光栅尺和各轴相对装配误差实际上会使光栅尺反馈数据其实是有误差的

网友U(2009-12-29):
1.光栅尺只是外部检测手段, 只提供反馈检测定位是否准确

2.任何机床都存在机床定位精度范围, 在设定范围内即认为定位完成 。比如说你要求走10.000MM,实际移动10.002MM,由于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系统认为你已经定位完成。光栅尺的作用就是消除这0.002的误差

3.一切电气检测校正都是辅助,机械装配才是王道所在。

网友J:
"3.一切电气检测校正都是辅助,机械装配才是王道所在。"

是啊,眼神再好,脑子再灵,帕金森患者也绣不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