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08-01-27):
有三个用电器,三角形接法,单个功率2.25KW,三相三线 380V,请教:总功率是否为6.75KW?每相电流多大?继电器选型是按照每相上的电流选吗?谢谢!脑袋给搞混了,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三个不同的用电器接在三相供电线路上必须要接中性线.总功率是单个用电器功率之和,每相电流为单相功率/线电压220V约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