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数控技术教程29

楼主(2008-01-27):
2008-1-27 16:56:00工控TV(http://video.gongkong.com) 2008-1-27 16:56:00今天发布视频“数控技术教程29”!本视频节目由plmm上传

查看该视频

缩短型转接 伸长型转接 插入型转接!(6) 备件置换法 当故障分析结果集中于某一印制电路板上时,由于电路集成度的不断扩大而要把故障落实于其上某一区域乃至某一元件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缩短停机时间,在有相同备件的条件下可以先将备件换上,然后再去检查修复故障板。备件板的更换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 更换任何备件都必须在断电情况下进行。 ② 许多印制电路板上都有一些开关或短路棒的设定以匹配实际需要,因此在更换备件板上一 定要记录下原有的开关位置和设定状态,并将新板作好同样的设定,否则会产生报警而不能工作。 ③ 某些印制电路板的更换还需在更换后进行某些特定操作以完成其中软件与参数的建立。这一点需要仔细阅读相应电路板的使用说明。 ④ 有些印制电路板是不能轻易拔出的,例如含有工作存储器的板,或者备用电池板,它会丢 失有用的参数或者程序。必须更换时也必须遵照有关说明操作。 鉴于以上条件,在拔出旧板更换新板之前一定要先仔细阅读相关资料,弄懂要求和操作步骤 之后再动手,以免造成更大的故障。

查看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