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应用场合

楼主(2008-01-27):
请问: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型编码器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谢谢赐教!!!

网友A(2008-03-21):
那需看设计方案,绝对编码器一般安装在数控机床类,每次开机需要重新找零保证精度,增量型编码器大多安在交直流电机上检测位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