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应用场合

楼主(2008-01-27):
请问: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型编码器分别用在什么场合?谢谢赐教!!!

网友A:
如果设备要求断电后,再次上电时需要读出目前电机的位置,可以考虑用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上电后通过限位开关等找0点,就可以选用增量式编码器。由于增量式编码器价格便宜,所以客户采用的更多。如果信号传输距离远,推荐选用差分信号输出形式(A+,A-;B+B-,Z+,Z-)。如果上位机能接受集电极开路信号,并且距离不远,干扰不大的话,就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大多采用NPN或推挽输出,如果上位机只能接受PNP的要注意,PNP型编码器市场使用量不大)。

增量式编码器选型的重要指标还有就是分辨率,简单说就是把圆周360度分成多少份,编码器转一圈发出多少脉冲个数,业内直接说成多少线。常见的为1024线,1200线,2500线等。

提醒,有些人在此会想厂家和供应商问精度的指标,而不是分辨率的指标。对于精度指标,厂家和供应商机会不会给出,问也白搭,一方面销售人员不清楚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厂家也很少公开。在工业上常见编码器都能满足。

需要选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话,在电气方面注意下分辨率,习惯上叫多少位,即2的多少次方,1024,2048,8192。(在此不介绍多圈编码器)具体用多少要看设备的精度要求了,绝对值编码器价格高,所以性价比方面要注意。而信号格式多包括格雷码输出、2进制码输出等。码制的选择,也可以根据上位机的接受能力来选。

 需要提的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有并行输出和串行SSI输出。就市场而言,SSI串行输出市场使用多,此种输出方式出线少,输出信号不容易受干扰。

对于总线编码器,个人认为单独分类更合适。常见的为CAN(或CANOPEN),PROFIBUS-DP总线,MODBUS总线等。由于市场需求有限,一般只有大型设备或生产线上使用,在此不详细展开。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