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低压开关柜的生产工序

楼主(2008-01-27):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了解一下低压开关柜的生产工艺,从头至尾都有哪些工序,请知道的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各位!请多指教。
邮箱:wshm68@163.com

网友A:
简单点:分析用途-确定柜体形式-钣金设计\绘图-下料-冲料-折弯-部件油漆-组装-安装电器-接线-测试-----

网友B:
我是做各种配电柜的,GCS,GCK,GGD,XL-21等等,请加QQ12834619

楼主:
Wang-fei:
你好! 谢谢你!您能否告诉我,生产低压开关柜,都需要配置哪些设备吗?外壳是喷漆好还是喷塑好?要办一个小厂,从呢里着手?

网友A:
要看你想达到的产量和柜子的形式,
1,如果你仅生产非标的XL系列的,需要一个剪板机(至少1.0米宽)-一个焊机-一个开孔器-一台钻机-一只油漆喷枪基本就可以了,这样你也可以达到年产200套以上.
2,如果想生产一些框架式的柜子如GGD等,需要一台剪板机(至少需要液压的2.3米宽),-一台折弯机(至少液压的2.3米钢板用),一折弯机铜排用(可以先使用纯手工的先代替),-一台冲床-一台钻床-一电焊机-一开孔器-一套电镀品,这样基本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了,当然还要配冲床的模具等等..
3,外壳,看用户需求了,如果没有指定你就喷漆好了,便宜好操作,如果碰塑,你可以找外面的加工.没必要自己配油漆房和烘烤房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41472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A:
三年前我在开关柜厂呆了一年半,从钣金车间数控冲\折弯\数控冲编程每个都经历过,接线也参加过,元件组装参加过,连铜排电镀也有过,最后到设计可从事短暂的钣金设计-再到电气设计--跳槽  这个行业人比较累,工资还马马乎乎,一般都在工业区不利于年轻的,嘿嘿

我可以发挥点嘴巴上的余热...哈哈
lanjiang04@sina.com  QQ:13787283  M-T:13585636117(上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