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速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8-01-27):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近日遇到两种双速电机,一种接线方法为:低速U2V2W2接L1L2L3:高速U1V1W1接L2L1L3,U2V2W3并接。另一种:低速U1V1W1接L1L2L3,高速U2V2W2接L2L1L3,无并接线。
这第一种倒能理解,只是第二种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星星角电机!正常!!第一种接法
高低速两组线圈!第二种接法!

网友B:
第二种接法在纺织专用电动机中较多!

楼主:
什么是星星角?

网友C:
星星角就是:
YY/△,低速时(或第一种速度)接法是YY,高速时(或第二种速度)接法是△。

网友D:
第二种也是双Y接法,只不过是在内部变极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