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SIEMENS问题

楼主(2008-01-27):
 求助高手:SIEMENS问题
我们的系统电源模板为PS407    BAF灯 红亮   BATTF灯 黄亮   DC5V DC24V均为 绿亮
  CPU为CPU412-2  EXTF灯 红亮  RUN灯 绿亮有时灭变为STOP黄亮   ,什么原因啊?如何处理?本人刚接触SIEMENS系统,如何入门啊? 敬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
电池是3.6V的吗?如何更换?还需要对PLC系统停电吗?

网友A:
电池是3.6V的,直接装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一只大约多少钱啊?更换时需要对PLC系统停电吗?

网友B:
一只多少钱你可以去市场问一下吧,更换时不用对系统停电

网友C:
带电更换就可以

网友D:
SIEMENS电池3.6V,大概60元一节,你那CPU是2节,还可设定拨码开关监控,更换时不能断电!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E:
一分钟换下数据不会丢失.

楼主(2008-03-09):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换了一块3.6V的电池!可系统电源模板PS407 的   BAF灯 仍然红亮   BATTF灯仍然 黄亮 好象没有变化啊!更换时没对系统停电!为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