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能否并联?

楼主(2008-01-28):
控制柜里有1kw交流伺服控制器2台,1.5kw交流伺服控制器一台,伺服控制器均为AC3P200V,2.2kw3P380V变频器一台,同时工作时是否有干扰?要加滤波,应该怎么加?另外一个问题,能否并联两台滤波器的输出给多个同类电子装置使用?

网友A:
xiaonu,你好,您提到的问题是一比较典型的问题,又很多资深工程师也电话咨询过我。首先就您的问题我先回答您干扰是肯定有的,在设计时候就把滤波器加入(包括其他抗干扰措施),这样将来调试时候是最省事,正常运行后系统也是最稳定的。至于怎么加滤波器;你安装标配在每个驱动器输入输出端各加上一个,在变频器输入输出各配置一个。但是有时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很多客户也不配输出,当输出线比较长建议加上。还有就是题目说的,能否并联,这个是不允许的,原因是考虑到滤波器里面 的共模环保和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加我qq723695453,或者电话13811253311。需要相关资料可以到
http://www.dothink.com.cn/down

楼主:
明白了,看来只能单独安装配置了,共模环保是什么意思?谢谢刘老师~我的意思是假如两台滤波器分别是EMI 1,EMI2,一样型号的的,分别是3相380V,12A的,这样可以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