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辅助电源开关要求

楼主(2008-01-28):
    设计590外部接线的时候鬼使神差般选了个230V 6A的漏电开关.结果上电调试的时候经常跳闸,一共18台全都一样,随机出现,只通电不动作也会跳.
    是不是590辅助电源不能用漏电开关?还是断路器有问题?
    不过那是西门子5SU9SN的断路器,没那么次的吧?
    控制面板上的保险管保护的是什么电路?有一台开机就报分相失败就是烧的这个保险.
    另外就是自调谐过流的问题了.根本检测不出什么问题.就是脱开直流输出一样不行.
    头一次调大型系统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实在郁闷啊

网友A:
一般的控制设备不需要加漏电保护开怪的,里面的线路比较复杂用漏电不合适。6A的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B:
590辅助电源从D7D8端子进入电源板,有个3A的保险,保护电源的。6A的开关应该可以用的,试试不用漏电开关看看。
电源板上的3个快熔是保护三相采样电路的,如果保险坏了是要报警缺三相的。自整定过流有几种可能,一是电流环参数设定不当,一是互感器相序不对,还有可能是电动机本身不好。多检查检查!有问题发上来

网友C:
直接上220V电源可以了!
火线接在主电线的快速熔蕊的下面!N线接零就好了!这是其一
其二;要是你那有电子干拢可以加变压器,和滤波器![(D5-D6)一定加熔蕊!]

网友D(2008-03-22):
不要加什么漏电保护啊!一般是容性设备或者是感性设备都不能加漏电保护的啊,加了反而还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加个隔离变压器,自整定失败要么是操作问题,要么是电机真的做不出来,板子上面的保险一个作用是三相电源检测,一个作用是内部励磁供电,一上来烧保险是因为你调速器的励磁参数没设置好,或者是你电机的励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