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400C型文本显示器应用经验点滴

楼主(2008-01-28):
TD400C与S7-200系列PLC的连接线是在买TD400C时随机附带的,不需要单独购买或自己去做:

电控柜面板上的TD400C与柜内的S7-200系列PLC连接时,不需要另外连接DC24V电源:

当TD400C与S7-200系列PLC的连接线需要重做时,就需要连接线的接线图,下面是连接图:

TD400C随机附送的电缆就是这个带电源连接线的电缆。如果要连接到网络,就需要不带电源连接线的电缆:

楼主(2008-06-05):
        PLC程序中可以不调用那2个向导生成的子程序,TD400C仍然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选择默认显示画面为用户屏幕,在编辑用户屏幕时不勾选默认显示屏幕,那么默认会显示第一个菜单的第1个屏幕。如果选择默认显示画面为报警屏幕,即使在编辑用户屏幕时勾选了默认显示屏幕,默认也会显示报警屏幕,不会显示勾选的用户屏幕。
        当光标在修改的参数处(刚接通电源时,如果默认屏幕存在可编辑参数的话,也是这种状态)——也就是正在修改参数,那么当报警时那个报警指示器不会闪烁。在通电后或用户不操作 30 秒后显示默认的用户屏幕或报警,此时报警指示器就会闪烁了。
        屏幕保护时间:在该时间内没有操作TD400C时,屏幕背光灯关闭,显示非常暗。
        除SHIFT+F1-8键以外,每次只能响应一个按键,不能同时响应多个按键。
        建议TD400C的参数块尽量设置为VB0开头的连续存储区,这样的话当TD400C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电池掉电等)丢失存储数据时仍然是默认的以VB0开头的存储区,设备没有任何影响,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居于TD400C可能占用2000个以上的字节(用户屏幕/报警屏幕越多,占用的存储区越大),所以PLC程序中的其它地方最好使用VB3000以上的存储器。

楼主: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800-810-4288或010-64719990

楼主:
用向导组态时请注意显示结果是否正常,如果组态时不注意,可能会遇到显示乱码的情况。下面是笔者遇到的一些情况。

不显示乱码的向导屏幕:

显示乱码的向导屏幕:
显示乱码的实际屏幕:

网友A: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

网友B:
天任也出过这个类似得文本显示产品,性能还不错,价格也很便宜,不过好像也没有多少接受!

网友C(2009-09-13):
出现乱码,肯定在别的地方重复用了该地址

网友D(2010-05-30):
沈阳地区

网友D:
沈阳和平地区  fsdfse sff sf sff

网友E(2011-05-11):
专业的 文本显示器LCD液晶屏 供应商  各类工控;LCD液晶屏供应商,深圳华远显示   为你解决乱码 花屏 等 故障,  电话0755-61524732     13510646658  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