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四轴伺服系统!!

楼主(2008-01-28):
大家好,请教一下各位,做一个用PLC控制的四轴连动系统该怎么样做呢?X轴是控制左右,Y轴是前后,Z轴是上下,S轴是旋转轴,要求是四轴能同时动作,能进行垂直方向划圆和水平方向划圆,还有就是在Y轴方向设定宽度以后,能在设定的宽度内能按照设定的螺距进行往复动作,精度要达到0.001MM.有哪种PLC能做到以上要求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下载这个文档,去看第7章(大概在第240页左右):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1756-rm007_-en-p.pdf

楼主: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是机械手的动作,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机器的要求,我这个是绕SMD变压器的,动作很复杂的.谢谢你了

网友B:
速度要求是多少?0.001MM的精度要求PLC恐怕难以实现!不妨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平台开发专用的控制系统。qizenghua73@gmail.com

网友C:
“0.001MM的精度要求PLC恐怕难以实现”———精度要求大到这样的水平时,就不只是电气的问题了,机械结构和传动的问题可能更突出。

网友D:
波恩老兄说的对,这是个系统问题,不是用PLC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A:
变压器绕线需要1微米的精度吗?我做半导体芯片定位的项目才5微米绝对精度。5微米也很不容易了,因为那台机器在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下就有超过5微米的偏差!

楼主:
绕线行业同你说的这个不一样的,我绕一个变压器,一条线0.025的大小,但是它是在一个设定的宽度内进行整齐排列,如果你的精度是0.005的话,如果我是在2.5的宽度内排线,你一条线误差是0.005,在2.5的度度内要排100条,这个累积误差是0.5,这只是一层,如果线圈有20层,排出的线就不是整齐排列了,而是乱绕.

楼主:
你说的半导体应该是重复一直做一个动作吧,我这个东西是要进行同步动作的,就是说我旋转一圈的时候,相应的排线轴就要在旋转一圈的同时动作一条线的外径的距离.还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安川的PLC,现在安川的就可以做的到,但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A:
前面波恩说了,电气上保证1微米不难,但你机械上要达到不容易。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顺便说一句,这和用PLC还是用专用运动控制器更没有关系了!

楼主:
机械方面,我这边可以参考日本的机械,这个问题不大的

楼主:
我公司的网址是www.tanac.com.cn还有一个公司是www.nittoku.com.cn

楼主:
小弟我再发个照片看一下吧!

网友C:
“如果你的精度是0.005的话,如果我是在2.5的宽度内排线,你一条线误差是0.005,在2.5的度度内要排100条,这个累积误差是0.5”———楼主显然是把控制分辨率和精度在概念上混为一谈了,0.005的精度就是在一个确定行程范围内的每一点上,都能达到0.005以内的定位误差,该误差是不累计的,如果要保证2.5内排100条线不乱线,则精度优于每根线径0.025的1/5足以,也就是0.005,这在机械上还是容易达到的。

网友E:
5u的精度,TFT行业的后段实装设备也差不多这个精度吧。

楼主:
在我们这边说的是重复精度的.

网友C:
精度,重复精度,单向重复精度等概念都是有检测标准可循的,如果谈论这些概念,最好靠标准,而不是各自的俗称。
楼主的所担心的会逐线累计的“精度”,实际上应该是指位移增量的偏差,如果控制的指令产生方式不是用简单的增量累加,而是基于某种连续位移的量化,则这种偏差即使偏大,也不至于逐线累计了。

网友F:
看样品好像是用车床车螺纹一样,买很细的丝杠,丝杠的热变形控制非常重要,其它的买高级的线轨,电气不行做全闭环控制,加光栅尺上去,环境温度的恒定对你这个很重要,就是个三轴联动就好了。对你这个没低,照抄日本的机械,要注意组装的顺序哦,同样的东西,安装不对,精度同样会丢失。

网友C:
应该是精密绕线机,绕制耳机动圈什么的小玩意儿。

网友C:
消灭广告!

楼主:
波恩大哥高手,只是我这个东西比耳机动圈还要高档,他是光学镜头的驱动线圈还有就是精密磁头线圈.

网友C:
果然高档!不过是否一定就需要0.001mm的精度,值得商榷。

网友F:
这个东西,太特殊了,1u的精度,这样给你说吧,设备的精度70%取决于机械,甚至更大的比例,那你怎么去测量你这个线圈绕出的精度是在1u呢?呵呵。就像楼上“firstrazor”提到的一样,早晚都不一样,你绕出来后怎么保证精度不变呢?好像我有很多疑问,呵呵,看来你这个是个高科技的东西,很好奇。很想知道设备的机械方面,这个正常设备一天能绕几个出来?呵呵。

网友G:
精度要求一旦高,就要考虑各种的补偿了。

楼主:
是呀!我现在也是做不下来了,我现在的精度是0.003,可是还是达不到要求,我的产品是热熔的铜线,温度在150度,做一个产品的时间是16S,达成率是80,我想让达成率再高一点,所以只能让这个精度再高.各位大哥有什么高见,多提一下,小弟虚心接受

网友C:
热熔?150度溶的是铜线的保护漆?16秒感觉有些长,不知一共要绕制多少圈?
再就是精度,与单圈精度增量精度对应的全程累计误差和全程控制精度的概念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仅仅是单圈增量精度,达到0.001mm还是有戏的,全程精度,则要视行程范围而定。

楼主:
对热熔,熔的是铜线外径,至少绕200圈,16秒是绕200圈的线圈总时间,包括做的动作.我这个要的精度是要求每做完一个产品后,保证这个线圈的宽度的一个精度,这种线圈是宽度很重要的,只要宽度精度达到,就可以做到高的良品率了.同时我的铜线也有0.002左右的外径偏差.

楼主:
同时我这个是多层线,以200圈为准,至少就有23层左右,同时线径是0.03

网友C:
"熔的是铜线外径"———估计是铜线的绝缘层外的某种热熔粘接剂。
对总宽度有明确精度要求,看来这微米级的精度要求还真是免不了。对于有0.002偏差的0.03外径铜线而言,如果可以在排绕时控制每根线的中心的精度,而不是线间的搭接增量,则应该可以保证最终的宽度精度。不过0.03的线非常软,真想达到这个目的,还真是不容易操作。

网友H:
看看这个东西蛮高级的。

网友I:
如果要达到精度和速度的提升,建议搂主在系统里加上视像系统。

网友I:
看了一下公司产品介绍,大部分产品没有用光栅尺,
波恩兄说的对,应该精度不要那么高。

网友J:
呵呵,我是新人,对这些还不懂,学习了.
如果需要视觉和光栅的话,我公司到能
提供服务.

楼主:
波恩大哥高见!其实我们这个线圈在排的时候,设定线与线之间有间隙的,如果没有间隙线与线会排不好的,这个间隙就是我设定的线的误差用的.

楼主:
我这个机器控制系统是日本的,精度可以达到四位数,马达都是伺服,我们系统发一个脉冲,伺服器动作0.0001,丝杆一圈是4MM,长度是140MM

网友:
建议直接用4轴数控系统就好,只是不知道预算是否允许.

楼主:
我的这个机器是三轴同步的,一个排线一个宽度一个转动.这个产品我做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做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高见.小弟虚心接受

网友K:
那请问一下用原来田中的系统会有什么问题?精度和控制器没什么关系啊?
把绕线轴的速度调下来,并且加减速时间调长,降低效率是否能提高成品率?

网友L:
我公司专业从事运动控制www.adtechcn.com,我公司有开发专门的绕线机系统,有兴趣可致电13823145799

网友C:
保证0.001级别的定位精度,在伺服分辨率可以高达0.0001时,关键在于高精度的滚珠丝杠等机械传动系统,个人以为140mm行程范围之内,保证0.001mm精度还是很有希望的。
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一下“一个排线一个宽度一个转动”的三轴同步的相互运动关系?

网友K:
应该是排线时两轴移动(绕线W轴和排线Y轴)
缠脚时三轴移动(XYZ)

楼主:
楼上的,我们这个是一个排线一个是主轴旋转一个伺服宽度控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轴转动一圈排线轴移动一条线的距离同时控制宽度的轴也是和排线轴一样的同步,同步到一层线的宽度就不动作.而排线轴是一直在宽度轴控制的宽度内做来回重复动作.

网友C:
是这样,竟然有一个单独的宽度控制,楼主不详细说明,还真是有些不解。排线轴如何知道达到宽度轴的控制范围了?用单独的传感器来感知?

网友K:
不明白控制宽度的轴是做什么用的?而且只同步第一层线,很奇怪?

网友C:
是有些怪。

网友F:
呵呵,同步这个词楼主用的太多了,好像楼主的这个案子好像2轴同步就可以了,看楼主的描述,其它的都是属于定位吧。关于你现实过程中为什么会超差,应该不是同步不同步这么简单的问题,因为你是抄别人的机器,有好多地方还是没经验造成的,过个一二十年也许你这个机器的问题就解决了,说白了是个行业的问题,所以不是做这个机械的人,基本不可能一时半会就解决了你这个问题,精度不够受到的外界因素太多了,你们老板不要太急于求成,花时间和精力加财力解决吧

网友M:
运动控制卡达到这个精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机械要达到这个精度,要看你找些什么导轨和丝杆????

网友K:
田中做绕线机巳经有几十年,感觉楼主应该是刚进入田中不久吧.

楼主:
楼上的.我到田中也有两年了,田中是有绕线几十年,但是哪是日本,我们是中国公司,日本公司也来人研究过了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方案.我看你也是同行吧,你认为这个产品能做出来吗?提点意见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这个结构没有抄别人的,同时我们是做精密机械的,不是做机械的.

网友K:
不敢当,我是新手,感觉要让0.025的线一层层地叠上去,不太可能吧?一般细线都只要能均匀分布在骨架内就可以了,只有较粗的线才要求一层层叠上去,当然了,跟田中日特是没法比的

网友C:
既然是做精密机械的,应该对于精度的保障更有把握才对!个人意见,控制上保证精度相对容易,关键还要看具体的机构实现方案。

网友N(2008-05-15):
PLC能实现吗,不是全闭环的有一点干扰就不一样,还有更大的问题可能在机械

网友O:
精度要求还真是蛮高的!

网友P(2009-05-31):
我觉得波恩、参数错误、firstrazor三位的观点值得你参考(当然还每看完,不知道是否还有同样观点的朋友)。对于精度和误差,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然后你才会有解决方案。我不知道你目前0.003mm的精度是怎么得来的?如果真的是0.003mm误差,那么,确信是因为固有的0.003mm误差引起的废品率吗?0.003mm是重复定位误差,还是其他类型的误差?

以我的认识,如此精度等级的设备,将是一个天价,同时需要在恒温恒湿环境中工作,并且还需要在控制系统中增加温度补偿功能。此精度已经远非一般精密数控机床所能达到。

何况一个绕线机,需要如此精度吗?有点疑问!

波恩对于累计误差的分析很到位,值得你参考。

对于机械精度,精密滚珠丝杠的螺距误差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如果伺服驱动系统,包括电机、编码器等精度达不到,你仍然无法得到你所要的结果。更何况还有很多制造和装配方面的问题。

如果这台设备真的需要如此高的要求,我建议你放弃,不要自己去搞,可以委托国内比较好机床厂来开发,比如像无锡机床厂、秦川机床厂等,肯定会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网友P:
我认为你仍然没有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能描述一下废品的现象和统计数据吗?

宽度的控制需要有两个方面来解决:1.闭环控制的伺服进给系统  2、 专用工装。

网友Q:
楼主现在做出来了吗?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应该是三轴同步控制,但每轴有都是位置控制,即位置跟随,你的难点应该是在排线上,它要求排的位置非常准确,且这个难点有突出在加减速时的位置跟随误差,其实也就是个响应。楼主也没提到一个张力问题,我们做过排黄金丝的设备,它的张力要求非常高(5丝),若是收和排有不同步是,轻的是排不好,重的可能都拉断了!这种多轴的位置同步,现在也有很成熟的解决方案。即采用高速同步总线(ETHERNET),还是一主从方式来完成。

当然电气始终都是锦上添花的,机械是最关键的!个人意见,供扶正!!

楼主:
好长时间没有看,首先谢谢大家提的意见,现在公司是没有做这个项目了,这个项目难度高,设备做好了,性价比也不高

所以现在这个精密光学镜头线圈没有做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我做了很多试验以后,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做好这个产品有几个关健因素.还希望提点意见.

第一.机械的定位精度,要能控制在0.001MM,重点是宽度控制.(因为是绕线机,所以幅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第二张力器的张力控制精度要控制在1g以内(0.025的线.张力大小会影响铜线外径的大小)

第三绕线治具的精度(线圈内径很小0.6MM,治具与治具之间的间隙大小会影响排线)

第四机器本身的震动(震动的大小直接影响机器的良品率和稳定性)

网友Q:
同意楼主的意见,从电气控制的角度看,收和排的响应跟随应该是最难的,特别是高速。

现在这种解决方案都是用高速同步总线来解决。

但这一切都是以机械为基础的。机械还是最关键的。

楼主:
同意楼上的,特别是层数又是特别多的,这个产品有25层.

网友R:
0.001MM的精度要求PLC恐怕难以实现

网友S(2009-07-02):
楼主呀,我觉得这边没有一个对绕线工艺了解的,一直在讨论都没有结果,1个U的精度是什么概念呀,现在THK最好的丝杆重复定位精度也就5u,现在安川推出的直线电机重复定位精度也就1u,  田中  日特  多贺这些是牛B的绕线机公司,  日特是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做的,我不知道田中是用什么控制器做,  但是就这边讨论的音圈机台湾百雍根本就没有用伺服来做,变频器+普通电机  排线用步进就搞定了,所以一直讨论精度根本就没有意义,看你做的机器跟工艺符合么????现在用PLC做的音圈机的系统多的是,热熔线0.0185的我都见过,有机会在聊

网友T:
用运动控制器把。。。。。。。。。。。。。。。

网友U:
有这么多轴,要达到1um精度,很难,速度肯定也不会很快。 对于这种要求,一般主要问题已不是伺服驱动器,而是整个系统的考量,补偿。而且整个系统非常贵!

不过,大部分用户都不知道自己的合理要求。

网友V:
建议用贝加莱的产品:PLC+伺服驱动器,通过POWERLINK进行通迅。

网友S:
兄弟呀,走总线控制贵的半死,这种机器在市面上全自动的也就6万左右吧,要走总线首先也是选择安川的,毕竟人家的控制器就是为绕线机设计的

楼主:
各位兄弟,我听说日特的能控制到0。0001,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是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W:
去年跟台州的一个单位谈过一个项目,想做一个4轴的绕线机设备(1个伺服主轴+1伺服前后排线+1伺服左右移动+1伺服上下),绕制点火线圈,大概是想仿制日特的设备。我们看了客户提供的一些视频资料,分析下来觉得用我们的运动控制卡来做这个项目和合适,不过后来那个公司碰到经济危机生意不好,似乎关门了,项目也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F:
不要在电气上花太大功夫了(海德汉有高精度的编码器1/100000,甚至小日本提出的1/百万),好好研究机械方面,这个精度要求并不高,想想造CPU的设备多厉害吧,纳米集成。

你这个问题的集中点是,你怎么能测出误差超出了呢?如果把这个误差测量值直接干涉进去不就解决了,或者来个前馈什么的,列个方程看看嘛。其实同步的方法有很多,不用电器控制同步,通过机械传动一样实现(自动的机械手表),总之是想办法把误差补掉。

网友K:
MP2000系列是专为绕线设计的?我怎么没看出来,电子凸轮太不人性化了,运动控制恳定没有TRIO强,但是支持梯形图,逻辑控制就比TRIO强了

网友X(2010-01-26):
你的工艺要求PLC很难做到,虽然你的要求是4轴联动,我估计可能不需要,但至少任意两轴或至少3轴插补。可以考虑采用数控系统,并且需要你完整准确的描述定义你的工艺过程,以提供给数控厂商参考,以便进行合适的系统配置或功能实现。南京开通自动化,zdwyfx@163.com

网友Y:
可以考虑用控制卡来做   QQ:13725655

网友Z(2010-02-25):
我能做4轴联动

 QQ962881704

网友AA(2010-11-06):
各位好:

              日特;田中的绕线机是很好。那请问下德宙的机器怎么样了?

网友AA:
请问下A&G大哥田中要招人吗?

网友AB:
“我们是做精密机械的,不是做机械的. ”这话让我有点纠结。

网友AC:
看来了解工艺和需求分析是项目的最最关键步骤啊,

一开始的方案就决定成败了。。。

网友AD:
PLC 做不了吧,我曾经做了一个四轴联动项目,用的是四轴运动控制器,定位精度1um左右,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QQ 1049982906

网友AE(2010-12-31):
這是電子凸輪的應用 電器的精度就一個脈衝誤差 若是依序緊貼漆包線保身的誤差 將會造成過大累計誤差 若線之間有間隙的排線那是不難 只要用對系統就可 PLC CNC都無法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