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关于E+H校准步骤

楼主(2008-01-28):
关于E+H溶氧测试仪的校正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在空气中标定即可,一键标定,标定时输入海拔高度,一般如果温度变化大就要及时标定,时间长了还要更换电解液,或是膜片。

网友B(2008-07-28):
楼上正解阿
关键要注意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