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I/O中,CRA报fault有可能是何种原因?

楼主(2008-01-28):
最近我做的一个已经运行的一套PLC系统,远程通讯模块CRA93100出现fault,但观察之后好像并没有影响系统运行,请问CRA出现这种错误提示,有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说明系统配置中,CRA模块所在的机架上,至少有一个模块与CRA通讯不畅了。在线可以查看到,显示红色的模块就是。但应用中发现,有时电源模块出现红色,但不影响系统运行。

楼主:
对,但是电源模块为什么会出现红色呢?这个一直没弄明白,请指教啊。

网友B(2008-03-02):
远程通讯模块CRA93100出现fault,一般是配置与实际模块不符,或某个模块运行异常.我遇到过电源模块出现红色,是因为配置槽号与实际槽号不相符,其它时候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