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阻补偿导线问题

楼主(2008-01-28):
我的热电阻是三线的,我想延长这三个导线,请问可不可以使用普通的电线焊接到原导线上以增加导线的长度?

网友A:
用普通三心屏蔽电缆就可以,直接接在热电阻接线盒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热点阻接线不用补偿导线.推荐用3芯屏蔽铜导线,导线截面积根据导线长度确定,一般选1.5或2.5平方毫米.

网友:
热电阻的线缆长度和截面积的选型要看选用热电阻的阻值大小,选用导线的线阻大小。偶建议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线阻越小越好,不同温度下线阻越稳定越好。热电阻电阻大点。

网友D:
热电偶才使用补偿导线,热电阻可以进行适当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