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速电机及其相关设备

楼主(2008-01-28):
我今天上网发现——高速无刷变频调速电机GWD95,GQD气浮、GCD磁浮超高速电机,使最高转速提高到28万转/分。接着又发现——贵州虹山轴承总公司微小型轴承厂生产超高速(35万转/RPM--42万转/RPM)特种轴承及ABEC-5以上级轴承。

楼主:
下边介绍一下各种轴承的比较:(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一、滑动轴承的材料
滑动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磨损和胶合、疲劳破坏等
所以对轴承材料的要求,主要就是考虑轴承的这些失效形式
1、对轴承材料的要求
1)  良好的减摩性、耐磨性和抗胶合性
2)  良好的顺应性,嵌入性和磨合性
3)  足够的强度和必要的塑性
4)  良好的耐腐蚀性、热化学性能(传热性和热膨胀性)和调滑性(对油的吸附能力)
5)  良好的工艺性和经济性等。

2、常用材料:金属材料;粉末冶金;非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
1)铸铁:灰铁;球铁(中有游离的石墨能有润滑作用)——性能较好,适于轻载、低速,不受冲击的场合。

2)轴承合金(又称巴氏合金或白合金)——由锡(Sn)、铜(Pb)、锑(Sb)、铜(Cu)等组成。
以锡或铅为基体(软)——其中含有锑锡(Sb-Sn)或铜锡(Cu-Sn)的硬晶粒。硬晶粒起耐磨作用,软基体则增加材料的塑性
特点:嵌入性、顺应性最好,抗胶合性好,但机械强度较低
∴作为轴承衬浇注在软钢或青铜轴瓦的表面。——价格较贵

3)铜合金
青铜基体:
锡青铜——减摩、耐磨性最好,∴应用较广,强度比轴承合金高,适于重载、中速
铅青铜——抗胶合能力强,适于高速、重载
铝青铜——强度及硬度较高,抗胶合性差,适于低速、重载传动

4)铝基合金——强度高、耐磨性、耐腐蚀和导热性好:低锡—用于高速中小功率柴油机轴承;高锡—用于高速大功率柴油机轴承。
可做成单金属轴瓦,也可做成双金属轴瓦的轴承衬,用钢作衬背。
多孔质金属材料(粉末冶金)——含油轴承
它是利用铁或铜和石墨粉末、树脂混合经压型、烧结、整形、浸油而制成的,其特点是组织疏松多孔,孔隙中能大量吸收润滑油,∴称含油轴承,具有自润滑的性能。
粉末冶金:      铜基粉末冶金——减摩、抗胶合性好
               铁基粉末冶金——耐磨性好,强度高     适于低速,载荷平稳,加油不便的场合。
非金属材料——塑料、橡胶

1)塑料——f小,耐腐蚀,具有自润滑性能,但导热性差,易变形,承载能力差
如:酚醛树脂、聚铣胺(尼龙)、取胜四氟乙烯等,可用油,也可用水润滑。

2)橡胶——弹性大,允许轴线一定偏斜,用水作润滑剂且环境较脏污处,例如:水泵、水轮机和其它水下机械用轴承。

二、多油楔滑动轴承
上述单油楔滑动轴承的特点:承载能力大,但稳定性差(轴颈在外部干扰力作用下易偏离平衡位置),因此采用多楔滑动轴承的特点:稳定性好,承载能力稍低,承
载能力等于各油楔承载力矢量。
多油楔滑动轴承类型:
按瓦面是否可调:固定瓦~;可倾瓦——可调节轴瓦与轴颈间间隙,稳定性好,但承载能力低于固定瓦
固定瓦~ :椭圆轴承——双向回转,双油楔;
错位轴承——单向回转;
三油楔~:

三、液体静压轴承
油泵把高压油送到轴承间隙,强制形成油膜,靠液体的静压平衡外载荷。
特点:1)f很小,f=0.0001~0.004,起动力矩小,效率高
      2)磨损小(起动,停车时,轴颈与轴瓦也不直接接触),精度保持性好,寿命长
      3)油膜不受速度限制,因此能在极低或极高转速下工作。
      4)对轴承材料要求低,对间隙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也不高。
      5)油膜刚度大,具有良好的吸振性,运转平稳,精度高。
缺点:供油装置较复杂,且维护管理要求较高。

四、气体轴承——空气作润滑剂
气体粘度是液体的四五千分之一,∴可在极高速下运转:几十万~百万转nmin,但承载能力较低。
气体轴承:气体动压轴承;气体静压静承。
应用:精密测量仪、超精密机床主轴与导轨、超高速离心机、核反应堆内支承等。

五、磁力轴承
利用磁场力使轴悬浮,故又称磁悬浮轴承,无需任何润滑剂,可在真空中工作,最高转速达38.4万转/S
应用:超高速离心机、真空泵、精密陀螺仪及加速计、超高速列车、空间飞行器姿态飞轮、超高速精密机床等

网友A(2009-03-30):
超高速电机那里有卖啊??我司要使用,但找不到哦??

楼主:
你在GOOGLE里搜索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