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打不开FC及硬件组态

楼主(2008-01-28):
在SIEMENNS程序中,FC块及硬件组态打不开,提示An internal OLE error occurred 信息,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版本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B:
有点象STEP7的问题,即你的电脑,软件问题,到其它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C:
在别的电脑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是XP操作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后,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