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C-Based CNC 的开放性

楼主(2008-01-28):
 PC-based CNC是开放式数控目前的实现方式。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数控还有很远距离。目前,对于“开放式结构”仍没有一致定义。就象是PLC程序的开发从CNC 制造商转移到机床厂、数控集成商一样,数控系统的形成亦可以从CNC制造商转移到机床厂、集成商,甚至最终用户。这才是最终意义上的开放式CNC。

以下列举了PC-Based CNC的一些特点,欢迎大家讨论!

1. 伺服控制通过软件或硬件实现全闭环
2. 在一个硬件包中实现HMI、CNC、数字量I/O、模拟量处理、逻辑算法等功能
3. 不需要购买第三方软PLC程序
4. 对于基本功能使用者,不需要掌握Visual Basic or C++
5. 对很多首次使用者自定义安装提供足够开放性
6. 支持API, DLL, ActiveX,多种网络方式,包括以太网、现场总线
7. 无限制实现数据采集
8. 远程操作或监控
9. 自动完成监视器、模拟回路、编码器、I/O等分析诊断和测试功能
10. 自动伺服调整软件
11. 上百个用户自定一的G、M码
12. 创建和自定义G、M码,可以不依赖VB或C++
13. 创建和自定义上百个特殊宏
14. 厂商对多种硬件提供逻辑程序实例
15. 提供自动换刀, 回零、步进、旋转盘和旋转表等工具
16. 提供定比转换、事件触发、手轮、固定循环、定时等功能
17. 提供刀具、工件自动检测等功能
18. 上百个固定周期、局部偏移工具
19. 一个统一的操作平台
20. 不需要购买第三方的内核和操作系统
21. 支持一个或多个CPU,支持HMI和控制分别专用一个CPU
22. 软件和硬件的可选类别多,没有专用硬件,多种品牌硬件选择
23. 只用一个运控卡或一个软件包
24. 支持工业或商业电脑
25. 用户可以自己完成安装或升级
26. 提供用户配置和操作接口
27. 用户可以自己完成配置硬件参数
28. 支持用户自主选择系统和自定义

网友A:
就PC-based而言,只是为数控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软硬件底层支持平台而已,因此如果成基于PC的数控为开放式数控,则只是对数控的开放式概念的曲解。数控除了软硬件底层支持平台这样的基础之外,最最核心的是数控的核心算法和功能实现,而这一部分大概是没有那个数控厂家会愿意真正开放的。Siemens,FANUC等数控大鳄如此,因而遭到Rexroth等想要进入数控市场的二线企业的开放式攻势和指责,可是这些二线企业就真的开放了吗?开放的大概只是众多接口层面的协议而已。数控系统的开放,精髓在于数控应用对用户和第三方的开放,因此反观数控市场的供应商,在这方面做的好的,却恰恰是Siemens,FANUC等传统垄断巨头,而不是二线品牌的毛头小伙子们,更不是三线和不如流品牌的起哄者。因此,一方面开放式数控,已成为行业巨头的高端赚钱机器,另一方面,开放式数控仍旧是野狼争食的噱头,而更多的普通用户还仍旧游离在开放式的服务之外,无缘享受开放式为用户带来的好处。
    因此可以说开放式对于数控行业而言是痒着并痛着。

楼主:
开放是多数人的理想,但理想通常不容易实现。
PC-based CNC打开了数控开放的窗口,毕竟已经迈出了一小不步。

网友A:
是的!不过这个窗口的开发已经有足足15年以上的历史了,15年也仅仅是迈出了这一小步而已!

网友B(2008-07-21):
基于PC的数控系统,或者说是运动控制系统,是否有开源的呢?

记得好像曾经看过有dos,linux下的这类东西。

网友B:
找到一个linuxcnc,即emc。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有过研究的。
记得以前刚入公司问过一个工作四五年的同事,是否存在开源的有关运动控制方面资料,他很绝对的说肯定没有,现在看来,国内的一些工控人员对外界了解的很少。

网友C:
对:蓝光芒 关于

基于PC的数控系统,或者说是运动控制系统,是否有开源的呢?

记得好像曾经看过有dos,linux下的这类东西。

内容的回复:开放的意义何在?开放到什么程度?你作为系统的作者,你会这样做吗?

网友C:
目前的运动控制卡+PC机的应用模式,多数运动控制卡的厂家,是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确),做好自己的卡,剩下的软件,交给在特定行业很有经验的厂家来做二次开发,这样占领市场的优势会很明显。至于真正的开放式系统,路还很漫长,需要走的商业化道路,商家只会把开放代码作为更加赚取利润的工具,不会象雷锋一样的做好事。

网友B:
有的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而已。

网友A:
开放式不等于开源,开放式是针对专有而言的,是一种在系统功能层面和软硬件接口层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可供多方共同参与和使用,包括对用户的开放。

最典型的开放式架构就是IEC61131-3定义的PLC编程语言,格式都是公开的,开放的,但是具体实现害的各显其能了,至今本人未见有谁舍得开源,倒是Infoteam(一方梯队)的openPCS,以及3S公司的CoDeSys靠这个开放式标准赚了大把的钞票!

网友D:
另外对于DNC开放式数控是否有定义通讯协议?

网友D:
开放的只是界面和接口,正如楼上所言就如IEC 的PLC编程语言和他的SOFT MOTION ,他定义的只是个形式和接口。但仅仅是这样也有相当的好处。

假如我们是二流或者三流的厂商,开发一套新的PLC或者数控系统,如果我不使用开放的界面而自己弄一套,后期的市场推广和培训将耗材耗力并且事倍功半。

如果我使用的是标准的界面,那么在产品面世后基本不需要什么培训,而且用户的接受度也会很高。这样对于产品的推广会好很多。

开放的是接口和界面,对于内部的核心算法和具体的实现细节应该属公司的高级机密,这个是就是为什么别人的一台伺服可以买十几万,而我们的只能买几千的最大区别。

以上只是偶的一点拙见。

网友E:
这么好的铁,才看到。开放在中国还是嘘头。

网友A: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