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的求救!!(急)

楼主(2008-01-28):
  请教各位大哥,我用的触摸屏是AB的PanelView Plus 1500,项目使用4.0版本的ME开发版开发的,结果触摸屏里面的ME运行版的版本是3.2的,结果一运行项目就告诉我版本不对,怎么样能让触摸屏里面的ME运行版的软件版本升级到4.0啊!!!谢了 谢了

网友A:
升级固件。

网友B:
可以不要升级硬件,在生成客户端的时候,可以选择生成的版本,默认是最新的版本,因此你可以选择3.2的版本,这样下载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C(2008-03-10):
楼上正解。

也可以用CF卡做一个启动盘,然后省级触摸屏的固件,AB的网站有升级文件包供下载,同时还有录像教你一步一步怎样做,很方便。
升级过一次,很爽。而且那张卡你可以留着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好像卡不能太大,我用的是32M的,不必买AB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