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位移

楼主(2008-01-28):
现在我用接近开关与PLC脉冲测位移,但是被测物体总是打滑,除了解决打滑问题,请教还有其他哪种方式可以测准确位移(不用光电传感器)

网友A:
不很明白什么意思。
是不是将位移想转换成脉冲?
测量位移主要还是看精确度。

楼主:
系统不能识别打滑造成的误计数,所以不准确
打滑不能解决的话,只能从测量方式上下功夫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