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8-01-28):
设备停机时用示波器量可控硅的触发脉冲的幅度,示波器表笔刚接上G/K端时,表笔打火,G/K两端速熔保险及可控硅烧坏,重复量另一可控硅时出现同一问题,后来设备开机后量电枢端的电压情况,在电压表两侧刚接上示波器表笔,两端保险又发生烧断现象,不知是何原因,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可能连接了接地线!

网友B:
?!
国产示波器探头负极一般是接地(外壳)的!

楼主:
我的示波器是美国泰克的,有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