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速光耦和快速晶闸管

楼主(2008-01-28):
我们用工控机通过光耦控制晶闸管,控制信号为脉冲信号,脉冲的周期50微妙到50毫秒,我们现在有的晶闸管是BTA41600,光耦是MOC3061,但当脉冲周期变小的时候,脉冲为低电平时,输出不为低电平(下不来),所以想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元器件用的不对还是电路有问题(电路是MOC3061手册里的典型电路)?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如何检测电路的通断?“脉冲周期”变小,占空比变吗?

网友B:
脉冲周期变小?请问你用晶闸管控制的是交流电?频率是多少?要是50赫兹的,显然不能够工作在脉冲周期20毫秒或更小。你能详细点说明一下吗?

网友C(2009-05-13):
我想求购带驱动保护的晶闸管,也就是我只要输入脉冲就能控制晶闸管的导通,中间不需要再加,隔离!

网友D:
你买一个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啊,还自己做,麻烦不。楼上的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QQ1051131379

网友E(2011-02-26):
利瑪電子AVAGO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