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实际应用调节如何进行

楼主(2008-01-28):
   一台电加热器,用可控硅来控制温度,用一个带PID调节的温控仪来控制,里面P设定的是5
   I是240   D是60   ,电加热器有时 正常,有时温度波动很大,数字跳动很快,没什么规律。

 仔细检查线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不知何故,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自己根据机器实际情况,看看PID参数是否合理.参数要根据机器加热功率,散热等等综合考虑的.

网友B:
先把I,D参数屏蔽不用。慢慢调整P参数,增大到出现较大的震荡,再慢慢调小,直到趋于稳定。再把I参数加上去,同理。再加上D参数。我个人认为加热类的,P为2,I为20,D为12比较合理。当然了,根椐不同的表,会有不同的参数

网友B:
上面的参数在福建某厂出的DY2000和意大利产XP3000阀门控制用仪表上通过

网友C:
liu掌柜回答的很好,按liu掌柜提供的整定方法重新整定下你的PID参数.我所持不同的看法是,在比例整定的刚刚出现震荡时,增加积分直到震荡停止,如果系统仍有静差,则在增加积分直至静差消除或满足你的要求为止.然后打开微分,增加微分,对于可控硅控温系统,我的看法是取微分等于积分的四分之一.

楼主:
  怎样才能看到震荡

网友D:
把调节调得缓一些即可

楼主:
    怎样才算缓一些呢

网友E:
P3,I50,D8试试

网友F:
温度滞后较大,所以调节起来波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