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5.1如何将数据写入ACCESS?急!!

楼主(2008-01-28):
我看了一些别人的都是用VBS做的,不知道在5.1的版本里该怎么做。第一次用WINCC,还请多指教。

网友A:
WinCC5.1不支持VBS,换WinCC6.0SP3吧

网友B:
虽Wincc5.1不支持VBS,但是却是支持ODBC,配置您的ODBC,通过在脚本中使用C脚本进行通讯,去看一下如何利用C语言访问数据库将受益非浅。
以上!
Good Luck!

楼主(2008-03-24):
呵呵,我用DDE做了个VB后台程序。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