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急 380电源会干扰DC24V吗

楼主(2008-01-29):
380V电源和DC24的线放一起 而且不用屏蔽线 会不会出现干扰 误信号

楼主:
有谁有什么好建议啊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啊.
干扰肯定会有的..
这需要看很多因数的.
首先你硬件的抗干扰能力..
现场环境..
会产生干扰的硬件是什么...等等...

网友B:
我都这样用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前提交流380V和直流24V是隔离的,平行放置时,或在一个箱体里时只要把直流的输出线铰接几乎是不受干扰。

网友C:
就是平常所说的绞花线。

网友:
应该是影响不大。。假如普通电源的380V还是比较稳定,对24V影响不大。而且24V做开关量型号和低压电源时的负载一般都可以允许一定的电压波动。所以影响应该不大。。当然假如是其他设备引出的380V,那就不好说了。。。比如高频380V?

网友D:
你最好做屏蔽,不然到头来倒霉的是你自己。

网友E:
最好做屏蔽

网友F:
干扰肯定是有的,楼主的情况与本人的差不多,也是不便于屏闭处理。没办法,我把程序做了许多限制,并适当地进行延时处理,总算能运行了。

网友G:
肯定干扰,以内有电磁场存在!!!

网友H:
干扰应该不大,但直流用电器件如果混入交流电,对器件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I:
最好用好屏蔽线

网友J:
如在启电机时干扰较明显

网友K:
防患于未然 不能用屏蔽线 就用双绞线吧 免得日后出现问题

网友L:
最好屏蔽,如果不屏蔽就按4楼的方法作。

网友M:
会,分开走线吧,一但干扰了开关量,误动作,你就麻烦了

网友N:
肯定有干扰,我公司的研发部门为了消除配电柜内强电对弱电的干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网友O:
遇到过信号干扰  也就是直流和高频的 干扰  你说的情况没碰到过   不过最终的解决问题还是 接地

网友P:
干扰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