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故障

楼主(2008-01-29):
各位大侠:遇到问题:416-2DP运行中突然中断,CPU所有指示灯同时闪亮,闪动频率大概1~2hz,此时无法连接编程电缆,无法查看在线诊断信息。断电后再上电,或者将开关置于Mers位置,都可恢复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长,有时短,又发生同样的情况。
不知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此系统通过DP网络连接了4416-2DP、ET200M、Simocode、变频器、软启动、模拟屏等共80各站,有的变频器损坏后没有修复,平常运行时,BUS2F灯闪烁,EXTF灯常亮,但是不影响运行。

请各位帮助解决。

网友A:
能不能是外部故障引起的,大家来帮助解答。

网友B:
cpu死机现象,ob诊断块加全了吗?重新上电后察看故障信息,看有没有有价值的。

网友C:
建议把程序先全部检查下,是不是调用出错之类的问题。

网友D:
我的cpu今天出现了你的同样的现象,兄弟解决了吗

楼主(2008-02-28):
问题至今未解决。西门子建议升级CPU硬件版本。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是变频或者干扰引起的
可以在这里也查查原因

网友F:
不像是干扰,看CPU报什么故障。怀疑程序

网友G:
cpu大脑出问题了,换!

网友H(2010-08-25):
同样出现。。。。。。。。。。。。。。。。

网友I:
建议再增加一块416-2DP,把变频器、软启动、模拟屏单独用一块416-2DP,有可能是传动影响,,

网友J:
可能是程序报错,检查一下

网友K:
BF2闪烁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啊  底板型号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