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x-one怎么卸载不掉?

楼主(2008-01-29):
cx-one1.0怎么卸载不掉?
在控制面板里正常卸载系统明明提示卸载完成,但实际未卸载,造成软件无法使用,新的编程软件也无法安装.用优化大师智能卸载提示软件和操作系统关联不能卸载.

网友A:
请您先删除与该软件有关的文件与目录,然后再注册表内删除相关的注册信息。

网友B:
把硬盘格了,或是重装系统。

楼主:
cx-one1.0正常如何卸载?软件安装使用正常,不想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