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01-29):
东元5.5KW电机,空载三相电流为:2.6A  3.0A   3.7A ,很不平衡,这是会是什么原因呢?另一同样应用的电机空载电流都在3.2A附近。

网友A:
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最初是没问题的,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这样的话应该会坏的比较快吧!

网友:
个人建议:打下电机进线三相间电压(我想应该是一致的,除非你进线之前还串了电阻。)然后断电,脱线,打相电阻。希望是一致的。否则,电机有问题。

网友B:
缺相、电机质量差、电机内部绕组断线and so on.

网友C:
又是垃圾日货吧

网友D:
绕组有问题了

网友E:
用直流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看是否平衡?

网友F:
先看三相电源是否平衡,电源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机匝间。

网友G:
电机问题

楼主:
检查了电机电源端,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都没什么问题。
看来只能是电机有问题了。只能这样用了,什么时候烧了再修电机了。

网友H:
东元很多电机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据说他们忙不过来..

网友I:
电机质量问题,可能是绕组出问题了

网友J:
应该是电机质量有问题,但要首先保证供电电源一致

网友K:
维修绕组

网友L:
 1.绕组问题
 1.1 绝缘不好,其中某一相或者某两相存在接地故障.
 1.2 某两相之间存在相间短路或者相间绝缘受损
 2 三相电源的电压不平衡.

网友M:
电机三相线圈有损坏的地放。换线圈

网友N:
支持Ψ蓝色火焰Ψ

网友O:
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P:
Ψ蓝色火焰Ψ  有道理 我碰到过这中问题 2.2KW的水泵
  电流有3.6A  一开始我以为过载呢 查了好久中午吃饭回来 发现还在转.没去理会 一直到现在还没坏. 电机是公司自己修理的.
 我去问公司最老的工程师 结果检查就是 U V W 三相对地绝缘电阻不平衡

楼主:
如果某相对地电阻比其它小,那不是此相会有漏电!

网友Q(2008-03-31):
前几天发现有一台大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启动的时候电流不平衡,不平衡电流40多个,启动后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R:
可能你的电机是大修过的

网友S:
匝间问题

网友T:
电机三相绕组电阻不一样
电源不平衡
转子断条
三相绕组其中两组短路

网友U:
s是修过的电机吗?

网友V:
日货很垃圾的

楼主:
电机是新的,没修过的。东元不是日货吧。

网友W:
应该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X:
检查就是 U V W 三相对地绝缘电阻不平衡

网友Y:
三相不平衡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10%,任意一相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好...

网友Z:
电机的质量问题(如果三相电压正常的话)

网友AA:
做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