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寄存器

楼主(2008-01-29):
S7300我在编程序时,MW寄存器用完了,我还想用暂存器,而且可以监视,我要用什么寄存器啊,请问高手们,QW可以用吗?我认为是不可以的,我想用DBW,我发现DBW不可以监控,还有LW,不知道用了这些会不会对其他的数据造成影响啊,望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MW全部用完,那程序不小哦,如果程序很小,那么说明您规划有问题了。
QW监控有意义吗?难道您要监控输出点,用实际的输出点来做内部寄存器,您是否有点奢侈了?
DBW不可以监控?您听或者您从西门子哪本手册看到的?建立VAT表,输入实际的DBW绝对地址来进行监控。
LW作为临时区域,当调用结束时,也就结束了,监控临时区也无多大意义。
只要数据不冲突,就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您如此大量的使用MW,看来您的程序真的有规划上的问题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规划没问题,我用的数据确实比较多,MW最多才到254,用MW也就100多,我交换的数据比较多,QW是输出过程暂存区,可以用内部寄存器吗?浪费点也没事,程序内部是不是只要不用Q位装置,就不会对QW造成影响.DBW我是在PLC/(MONITOR/MODIFY Variable)中监控的,确实不能监控,好像只能写入,您说的VAT表在什么地方,我是个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B:
db是可以监控的!!在db块里就可以,在变量表里也可以。

楼主:
变量表里只能写入,不能监控.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孤掌难鸣在 2008-1-30 9:27:00 发表的内容:
变量表里只能写入,不能监控.
--------------------------------------------------------------------------------------------
顯然您玩Step7的時間不長哦,建議您仔細研讀一下Step7編程手冊中關于VAT部分的講述。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db块打开选view-date view 戴眼镜试试
PLC/(MONITOR/MODIFY Variable)能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