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数据块的长度是如何确定

楼主(2008-01-29):
S7300中数据块的长度是如何确定的,比如OPN DB1,我随后关心的问题是我DB1的变量如何用,用到多少后无效.比如我随后用DB1.DBW100可以吗?每个数据块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吗?可以改变其长度吗?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定义多少就可以用多少,但是每个数据块的最大长度是有限制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DBW可以定义,数据块的长度不可以定义的吧?

网友B(2009-12-15):
说撒子哦!!不懂!vfdvfdvdvdv

网友C:
数据块长度有限制,具体多少你去找找把。如果你要访问DB1.DBW100,你就必须要创建DB1且要声明DBW100这个地址。长度的大小是你自己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