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2008-01-29):
断电延时继电器实现如下功能可行吗?
通电时定时器触点不动作,断电时定时器触点动作,延时之后触点恢复不动作状态。
谢谢大家提供可实现该功能的产品,谢谢。

网友A:
触点恢复不动作状态,好象需要断电才可以啊!

网友:
断电延时继电器应是通电动作,断电延时后复位,既通电闭合,断电延时打开。

网友B:
通电时定时器触点不动作,断电时定时器触点动作,延时之后触点恢复不动作状态。功能没写错吧?

网友C:
有一种气囊式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时,触头首先发生转换,即常开点变为长开点,常闭点变为常开点;断电时,通过一段延时,再发生一次转换,恢复为不通电时的触头状态。

网友D:
你说的是通电延时,不是断电延时。

网友E:
是通电延时

网友F:
是有这么一种时间继电器,既不是通电延时,也不是断电延时,而是在通电时定时器触点不动作,断电时定时器触点立刻动作,经数秒延时后,触点复位。
我们用过,是进口的产品,品牌及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G:
到厂家的样本上找啊,在这里喊喊,能有吗?哈哈哈哈....

网友H:
如果时间精度要求不高,时间不超过1分钟,用气囊式就行,如果要求高用电子式JSZ3-F型是断电延时的,电子式的后缀是性能

网友F:
各位:看清楚,楼主所述的时间继电器,既不是通电延时,也不是断电延时,而是在通电时定时器触点不动作,断电时定时器触点立刻动作,经数秒延时后,触点复位。谁见过气囊式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网友I:
楼主所述的时间继电器,既不是通电延时,也不是断电延时。
平时见不到这种继电器。

网友J:
没见过,问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