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热电偶的使用)

楼主(2008-01-29):
请问,二线制的热电偶怎么来判断正负极?

网友A:
不同类型的热电偶方法不一样,接错了也不要紧,温度差别会很大,重新调一下线就行了

网友B:
接上,如果极性不对,温度有差异.

网友C:
哈哈 接错了,升温得时候温度反而下降,一般标准热偶都会表明正负的!

网友D:
热电偶都有正负符号,线路都是专用线,铜铝线(K型),铜铜线(S型、B型)

网友:
路过且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E:
手握住热端,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F:
加入热水中,量一下两端的电势不久可以了,一般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G:
必须注意:接热电偶正、负极的导线材质是不同的,否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网友D:
下面引用由lacus在 2008-1-29 15:10: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偶都有正负符号,线路都是专用线,铜铝线(K型),铜铜线(S型、B型)
--------------------------------------------------------------------------------------------
补充一句铜铝线、铜铜线是指补偿导线

网友H:
实际动手测试一下好不好?

网友H:
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出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