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刚启动时输出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1-29):
问题同上,比如电梯刚启动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制动单元P  N  输出电压很大吗

网友A:
一般看按照经验  直流母线电压=1.35*输入电压    如果变频器的启动时间设置的很小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就会变化很大.

网友B:
P-N端直流母线电压等于1.414*输入电压+负载反馈电压

楼主:
我想问一下,1.在启动的时候有负载反馈电压吗,
我想弄明白2.P-N端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湘江和瞿工说的是变频器一样的位置吗

网友:
对,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启动的时候看变频器工作在什么状态了 ,如果制动状态,当然有反馈电压了

楼主:
变频器启动的时候也要制动吗,似乎想起来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