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collector和line driver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1-29):
open collector是不是叫集电器?
他和线驱动有什么却别?

网友A:
你的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先前编码器的帖子。

楼主:
我看了,但是介绍的不是很详细,都是一笔带过

网友A:
下载精浦资料详细看。

楼主:
哦,到精浦公司的网站么?

网友B:
你好,关于编码器的一些资料,在本工控网就有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customer/download.asp?companyid=3351

楼主:
下载不下来,如果你们谁是精浦公司的,能不能把下面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十分感谢 optoli@gmail.com
■编码器(encoder)选型参数简介 【资料】 264Kb 4276
■编码器信号输出接口介绍 【资料】 108KB 2524
■输出HTL方波信号介绍 【资料】 122KB 977
■输出1VPP正弦波信号介绍 【资料】 56.5KB 827
■输出SSI串行信号介绍 【资料】 50KB 1647
■绝对多圈编码器测量应用 【资料】 1.35MB 2671
■HEIDENHAIN 光栅尺技术样本 【资料】 505KB 467

楼主:
推拉式的是不是就是HTL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