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AC与PLC互联

楼主(2008-01-29):
将PAC连接至现有PLC架构普遍支持三种基本方法:
1. 基本模拟与数字I/O——利用PAC进行现场数据检测、转换后,将模拟和数字数据从PAC输出至PLC。优缺点:价格低、接线麻烦
2. 工业网络——大量的PAC产品支持工业协议,如DeviceNet、Profibus和CANopen,以及基于以太网的协议(如TCP/IP、UDP和Modbus TCP/IP)。可以完成PAC、PLC与联网HMI间的数据交换。优缺点:需要CPU或通讯模块支持,价格高,速度快
3. OPC连接——PAC也可以充当过程控制(OPC)客户或服务器的OLE,与PLC或其它使用OPC标记的PAC收发网络数据。OPC标准提供了一组通用的例程。优缺点:需要支持opc标记的软硬件支持,价格高,速度一般。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PAC的定义: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
◆多域功能(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这个概念支持多种I/O类型。逻辑、运动和其他功能的集成是不断增长的复杂控制方法的要求
◆单一的多学科开发平台——单一的开发环境必须能支持各种I/O和控制方案
◆用于设计贯穿多个机器或处理单元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这个软件工具必须能适应分布式操作
◆一组de facto网络和语言标准——这个技术必须利用高投入技术
◆开放式、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和技术标准与规范必须是在实现中开放的、模块化的和可结合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工业以太网连接.总线也不错,但是PAC与PLC互联用DeviceNet应该不合适.交换的数据量和速度是否有限制? 第3种方法的话,需要PLC也支持OPC的功能,可能比较贵,斑竹能告诉我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物理连接怎么实现? 还有,PAC和PLC互连.我原来以为PAC和PLC的系统架构不同,PAC应该比较优秀,是PLC的未来发展方向.br>

网友C(2008-03-11):
将PAC连接至现有PLC架构普遍支持三种基本方法:
1. 基本模拟与数字I/O——利用PAC进行现场数据检测、转换后,将模拟和数字数据从PAC输出至PLC。优缺点:价格低、接线麻烦
如何输出呢?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数字量输出模块接到PLC的输入上吗?我觉得很贵哦。
2. 工业网络——大量的PAC产品支持工业协议,如DeviceNet、Profibus和CANopen,以及基于以太网的协议(如TCP/IP、UDP和Modbus TCP/IP)。可以完成PAC、PLC与联网HMI间的数据交换。优缺点:需要CPU或通讯模块支持,价格高,速度快
我觉得通过组态软件和协议转换器比较合适
3. OPC连接——PAC也可以充当过程控制(OPC)客户或服务器的OLE,与PLC或其它使用OPC标记的PAC收发网络数据。OPC标准提供了一组通用的例程。优缺点:需要支持opc标记的软硬件支持,价格高,速度一般。
要一台电脑做OPC客户端和服务器吗?

网友D(2008-10-30):
我对PAC的理解 PAC 是PLC和PC的功能集成

网友E:
三菱A系列PLC内部继电器是什么符号

网友F(2008-12-06):
引用 网友A:
PAC的定义: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
◆多域功能(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这个概念支持多种I/O类型。逻辑、运动和其他功能的集成是不断增长的复杂控制方法的要求
◆单一的多学科开发平台——单一的开发环境必须能支持各种I/O和控制方案
◆用于设计贯穿多个机器或处理单元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这个软件工具必须能适应分布式操作
◆一组de facto网络和语言标准——这个技术必须利用高投入技术
◆开放式、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和技术标准与规范必须是在实现中开放的、模块化的和可结合的
学习一下

网友G:
PLC 并没有被PAC 取代

网友H:
学习, 请问PAC的全名是什么

网友I(2009-01-08):
这三种方法,都是通用的工业自动化设备通信方式,不能专门用来针对PAC与PLC或者DCS系统的连接。, 相对来说,部分PAC厂商的自有通信协议的开放度更大,或者提供了较多总线和协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