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300PLC的工作内存不够

楼主(2008-01-29):
我现在有一个313c的plc,程序下载后发现工作内存用量达到了97%,请问谁有过类式的情况,给点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此种情况说明您在选型上有问题。

网友B:
新出的313C-2DP内存都是64K啊,不够?
要么精减程序,要么换大容易的CPU了

网友C:
同意ShowFine的说法

网友D:
选型不对哦!现在313C-2DP内存都是64K,
也只能精减程序,或换大容量的CPU.

网友:
在已经购买呢CPU的情况下,只有精简程序呢。。。

网友E:
我们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一张存储卡就行了

网友:
貌似128K得卡还是要400大洋啊~~~不过话说回来,旧卡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B:
卡和工作内存是木有关系的.
300的工作内存是不能扩展的!
卡只是装载程序和DB的, 内存是程序运行的窝窝的...

网友:
楼主说的:程序下载后发现工作内存用量达到了97%,

网友F:
把内存压缩一下试试

楼主:
我用的以前订的老型号的cpu,它的工作内存是不可以变的,压缩也不好用,现在只能简化程序了,我现在正在简化程序呢,看看吧,如果谁能有好的意见请指教。

楼主:
回复: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楼主说的:程序下载后发现工作内存用量达到了97%
是的,传完程序就是这样

网友G:
程序别编得婆婆妈妈的就行了呗

楼主:
编程的时候不用梯形图用语句表能否小一点呢

网友A:
下面引用由hhl136在 2008-1-29 16:21:00 发表的内容:
  编程的时候不用梯形图用语句表能否小一点呢
--------------------------------------------------------------------------------------------
减少您所使用的FB,FC块,这样可以节省一点程序容量。至于您使用何种编程方式,在普通的诸如STL,LAD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也就是对于基本指令来说,没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yuanle你好:
          一个fc块内的用量有要求吗,我现在用了30多个fc块,如果我把几个fc块合成一个fc里不会有用量问题把

网友B: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9 15:37:00
    楼主说的:程序下载后发现工作内存用量达到了97%,

工作内存是什么?  工作存储器(集成的RAM)用于存储程序处理所需要的用户程序的部分。
300/400系统分Load Memory , System Memory ,Work Memory 。

网友B:
 hhl136: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9 16:21:00
    编程的时候不用梯形图用语句表能否小一点呢

确实会小一点。 但是可能不会小很多。 主要还是跟你的编程思路有关。

当然,如果你采用了SCL或者Graph编程,那么将会占用很多内存的。

楼主: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9 15:37:00
    楼主说的:程序下载后发现工作内存用量达到了97%,

工作内存是什么?  工作存储器(集成的RAM)用于存储程序处理所需要的用户程序的部分。
300/400系统分Load Memory , System Memory ,Work Memory 。

是Work Memory

网友H:
精简程序!!

网友I:
将原有程序另存一下看看可能大小会有变化

网友J:
优化编程结构吧,能重用就重用,不行就换CPU吧

网友K(2008-02-28):
换卡是不行的,必须换plc.
优化程序的话,思路就乱了

网友L:
搂主怎么样了呢?我也想学学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M:
只好精简程序了!可以减少使用D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