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电压检测脚

楼主(2008-01-29):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的电压检测脚为CPU板 J2的第三脚 和宁一排的第四脚
报过电压一般为R47 12k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A(2009-02-08):
还有更多的吗?

网友B:
谢谢,正用的着,还有更多关于台达VFD-M系列的吗?

网友C:
谢谢,我喜欢台达的东西,性价比高

网友B:
请教楼主:台达VFD-M/380V/1.5KW变频器加速时间设定3秒,可是要20分钟频率才能降到底,请问怎么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