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电流怎么测啊

楼主(2008-01-29):
也不知道有没有很简便的方法!

网友A:
1用卡表
2电路中串进负载与电流表
3线路上加装电流互感器与显示仪表

网友:
用钳型表最简单呢。。。找根相线,卡一下就知道呢。

网友B:
如暂时测一下最好用钳型表,如安装在电柜中加装电流互感器与显示仪表

网友C:
加装电流互感器与显示仪表

网友D:
临时就用钳形表,想永久看那就装互感器和电流表

网友E:
用钳形电流表、万用表电流当船在回路中或者用电流互感器等软硬件做套远程监控.

网友F:
办法楼上的全都教了

楼主:
谢谢!因为我只有万用表  M47的 但好像上面没有交流挡(有好象范围很小),钳型表我还没见过,嘿嘿

网友G:
现在的钳流表多的是,指针式或数字式都有,建议最好准备一个,工作中会很方便,一般几十元就可以了,对于交流电动机,只要把钳流表中套入任意一根,就可以测量了。如果是较小的电动机,电流很小,测量不明显的话,可以多绕几圈,然后根据显示值再除以所绕的根数。

楼主:
非常感谢,真的收获不少.

网友H:
这是一流的贴!!!.灌水最光荣!!

网友I:
什么贴都可以不顶~~此贴非顶不可!

网友J:
我从事电工不久.学习了.

网友K:
阿门,苦海无边,回头还是苦海无边

网友L:
这个问题够低的 我这个菜鸟都会

网友M:
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再根据互感器的比率关系算出即可。

网友N:
用钳形表卡单根线。

网友O:
电机电流都不会测
还电工了??????????

网友P:
楼上美酒一杯的方法最精确.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我问题的那些朋友!

网友Q(2011-05-09):
一,如果是小电流的话,就可以在动力回路上直接串电流表测量;

二,如果是打的电流的话,就可以用电流互感器和符合变比的电流表测量;

三,如果要快速测量在运行中电动机的电流可以采用钳型电流表来测量电流,但钳型电流表的测量的误差比较大;

四,值得注意的是在测量电流时应将电流表与动力回路串联使用,因为电流表的内阻是很小的。

网友R:
支持1l基本工具都不懂还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