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编码器如何接入到PLC

楼主(2008-01-29):
我的编码器是5V TTL方波信号输出,请问如何接入到PLC中?

网友:
一般接到脉冲输入端用,用计数器计数。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是5V的,用三极管放大吧。简单。假如有钱买计数模块。。

楼主:
市场上常用的技术模块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
诶,我说的是PLC的扩展模块。。比如西门子的cm35计数器模板。

网友A:
买个通用的分频卡即可 可惜不熟 要不送你一块

网友:
诶··分频卡,给个连接看看。。。。

楼主:
对啊,给个连接先?看看分频卡是什么东东

楼主:
To西玛仪表
这个CM35挺贵的啊,要6000多。
他是不是S7 300的可选项啊
5V的TTL信号可以直接与该模块连接吗?

网友B:
我见到的都是用计数模块。

网友B:
分频卡是什么??

网友:
好像350-1也支持5V,这个便宜些。。我没有样本在边上,你自己查下哈。分频卡我只知道显示上有这么个东西,编码器上我还不知道呢。。C35是8通道的计数器模板。Fm350-1是1通道好像。350-2是8通道貌似。。。但350-2只能支持24V。假如你做定位控制有Fm351,它可以完全支持ttl方波脉冲。双通道的。
西门子一般的数字输入是无法接入频率过高的脉冲型号的。。。所以没有办法。

楼主:
to 西玛仪表
FM350-1也是西门子的产品么?

网友:
就是300系列的一个计数器扩展模块。

网友C(2010-04-08):
使用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高速光栅隔离器
将TTL 转为 PLC信号 。
MHM-02A PLC 转 PLC
MHM-02B TTL 转 PLC
MHM-02AT PLC 转 TTL
MHM-02BT TTL 转 TLL
典型传输频率 Transmission Frequency MHM02A/B 0 - 800 KHz ,MHM-02AO/BO 0 - 500KHz
http://www.mhm-sh.com/MHM02.htm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
http://www.mhm-sh.com/Lib_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