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系列伺服精确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大雪封路了,伺服回原点不准了,人也变傻了.

我用台达B系列400W的伺服,回原点是靠发脉冲回原点,原点给PLC一个信号,PLC接到信号后就停止.

原点信号是一个接近开关,我用了外部中断,当PLC一检测到原点信号我就停止发脉冲,可是每次回原点

的位置都不一样很让我头疼.听前辈说过把Z向脉冲取出来来精确原点位置,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可有高

手指点一二,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期待中....

我的邮箱:sqblue@163.com

网友A(2013-06-15):
1 你的近点开关要准确

2 回原点的速度可以低一点

3 把Z向脉冲加进去

网友B:
做个比较 这样控制回来速度

网友C:
原点给PLC信号 在停止 通讯有延时 可以接CN3用485反馈PLC一个脉冲数 用这个做回原点 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