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0与AB RSLogix5K PLC通讯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8-01-29):
Intellution Gateway Server 还是ABR驱动?

网友A:
用OPC,不要用ABR.

网友B:
OPC可以。向ifix供应商要。

网友A:
光盘里有。

网友C:
给你说下具体的opc读取方式:
 1、rslink建立opcserver,读取plc的数据
 2、ifix的opc drive 从rslink读取数据,
就这么简单,这个ab rslink 的opc server 可以是本地的也可以的remote的。完毕,这样的通讯我一直在用,挺好的。

楼主:
iFIX OPC Client Version 7.32 可以做OPC sever用吗?

网友D:
那个是接OPC SEVER的可以用KEPSEVER 连AB的 PLC 在用OPC CLIENT 去读KEPSEVER

网友E(2008-03-05):
OPC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