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8-01-29):
我需要用一个二极管ZP30A设计一个直流制动的电路,目的是使电机快速停机,电机是3KW的,但在电路中我应该选用多大的电阻呢?请各位大侠帮忙喽,谢谢。

网友A:
看看电机铭牌,制动电压一般在24V左右,根据电机铭牌上标住的额定电流,忽略电机绕组电阻,呵呵,制动电阻的参数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