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行吗?

楼主(2008-01-29):
我公司水压不足(二楼都打不上去),电工就在公司总进水管上装了一个22KW的管道泵增压,其他什么装置都没有。这样能行吗?
我的疑问是1、:假设公司所有用水阀门都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压力就会很高(因为泵一直开着)。这样泵是不是很容易坏啊(因为水压憋着的)。
2、能否加装一个恒压装置,让水压一直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以满足要求。当水压超过时停止,不至于把泵憋坏,过低时自己启动。
3、如行,能否有人告诉我需要那些东西及线路图。我见过有个电工装了一个压力表在出水口(压力表可以设定范围的那种)来控制电机,可是不太理想,因为电机频繁启动很容易烧。

网友A:
采用变频器恒压供水啊,

网友B:
压力增高,泵不会憋坏,电机也不会烧,但也不是好事,压力过高,会损坏供水系统。
变频器恒压供水是一个办法。
也可用电接点压力表,直接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C:
也可以用压力继电器控制水泵

网友D:
二楼的说的对,支持一下

网友E:
采用变频恒压供水

网友F:
同意搂上的观点!

网友G:
搜'无负压供水'。

网友H:
哈哈,我觉得再怎么搞也要搞个检测管压的东东吧.

网友I: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8-1-29 18:29:00 发表的内容:
  压力增高,泵不会憋坏,电机也不会烧,但也不是好事,压力过高,会损坏供水系统。
变频器恒压供水是一个…
--------------------------------------------------------------------------------------------
同意!

网友J:
同意搂上的观点

网友K: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恒压供水吧

网友L:
电机也不会烧

网友M:
电机不会烧,如果阀门都关着,水压就=水泵扬程+自来水压力
时间长了水会发热的,我曾经遇到过水泵把水都烧开的事

网友M:
最好是用台变频器搞一个恒压供水

网友N:
同意二楼的见解。

网友O:
装个压力开关就一切搞定了

网友P:
可以。只要选择泵的扬程,流量选择好了,压力不会太高。
恒压控制太费劲。压力开关没必要。频繁启动水泵反而不好。

网友Q:
用压力继电器控制水泵

网友R:
用压力开关控制较好

网友S:
如果是离心管道泵,没有问题,只是浪费点儿电而已,电机不会憋坏。电接点压力表就免了,还得再加上个压力罐,要不的话启动太频繁。

网友T:
选一个合适的泵就可以了,不要用其他控制把简单的事复杂了

网友U:
直接装到进水管上,自来水公司,是不允许的啊,大楼的恒压供水,好象一般自己有水池,先把自来公司的水放到水池里,大楼在用二次供水,用适当的水泵供水,二次供水也可以采用恒压

网友V:
是呀压力过高倒霉的是管道,最好用变频器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