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输入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1-29):
我现在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输入信号由行程开关控制,接线是这样的:
将S/S端子和0V端子连接起来,24V端子通过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和X1端子连接起来,但是测试时只要给PLC供电,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就接通,测量后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之间的电压是24V.而且即使行程开关动作,其控制的对象也没有停止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哪位有输入接线图可以传上来借鉴一下.
急!谢!

网友:
比如:当接x1行程开关动作了,相应的X1灯是否变化?假如有变化,说明型号是输入了的。用电脑监控,看程序中的x1是否有变化,假如程序中的x1也有变化,那就要看你的逻辑是否正确了。。。。至于接线图,http://www.meas.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里面有。。。你下载看一下。。。

网友:
http://www.meas.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

网友A:
呵呵..程序有没错呀

楼主:
程序没有错的,接线也应该没有错.和昨天的接线一样,昨天不正确,今天可以了,奇怪!!!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吧。。。赫赫理解理解。

楼主: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在 2008-1-29 16:32:00 发表的内容:
http://www.meas.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
--------------------------------------------------------------------------------------------
网址打不开啊!!

网友B:
用软件 监控看看

网友:
寒··这个是官方网站。。。。。。都打不开。。。那没法了。

网友:
可以打开,要注册。

网友:
后面的41要带上一起复制。。

楼主(2008-03-25):
呵呵 谢谢啊,网页打开了。

网友C:
真的可以打开呀

网友D:
程序没错,接线也正确,那就是行程开关有问题啦!好好查看下触点,

网友E:
FX3U的输入端与FX2N不一样;
FX2N是无源输入,只要对应的输入端X与公共端COM短接就有信号输入;

FX3U需提供DC24V电压信号,如果S/S上接的是0V,必须将+24V接到对应的输入端上,对应的指示灯才亮;

网友F:
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就接通,测量后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之间的电压是24V
常开触电接通了怎么会有24v的电 可能吗

楼主:
ZJZC说的对,就是这样,我用的是3U的。听他们说最好不用PLC本身的24V电源,最好外接24V电源,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我就是用的它本身的24V端子,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G(2008-11-03):
为什么我家的电脑安装了三菱MELSOFT系列的PLC编程软件,我创建新工程却说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打不开?

如果有解决方法请高手告诉我,多谢!!!!,

我的邮箱是 liu19821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