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欧姆龙PLC 不解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9):
 我第一次使用欧姆龙PLC,要用到下面这些器件:
CS1W-CN226
CJ1W-PA205R (100-240VAC)
CJ1M-CPU12 CPU UNIT
CJ1W-OC211 16pt.
CJ1W-IA111 16pt.
CJ1W-ID211 16pt.
CJ1W-OC201 8pt.
CJ1W-DA041 4pt.

请问  我需要看些什么资料???

网友A:
型号都知道了
不知道看什么资料?
不会吧

网友B:
看这些器件的手册喽

网友C(2011-04-29):
你得去学习一下电力拖动及控制

网友C:
那里面有这些 元件的说明

网友D(2011-09-08):
请问CPM2AH内部继电器的编号有多少,

网友D:
请问CPM2AH内部继电器有多少可以用,编号是什么

网友E:
回7楼,点工作区“内存”,双击寄存器如IR,DM,显示为白色为可用地址,显示为灰色则不可用

网友F:
问CPM2AH内部继电器的编号有多少,

200.00开始

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操作手册

www.ytleader.cn

网友G:
看看编程手册和应用手册,如果有PLC编程基础的话,那上手就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