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C系列和ES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29):
没看到什么地方介绍EC系列PLC,本来要买ES的送到手上却成了EC,除了少了个RS485口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台达出ec的PLC?没有听过呵呵。。台达官方网站上也没有看到。。。。

楼主:
是啊,我也是奇怪,没看到那里介绍过,送到手上的却是EC。

网友A:
楼上看的是PLC的哪里啊,我也没听说过台达出过EC系列的PLC,能发张图片吗

网友B:
台达的EC系列和ES系列外型上一样的,ES有485口 EC的没有,EC的不可以扩展,EC可用的指令也比ES少 ,其他的基本上一样

楼主:
外观和Es是一样的,仔细看才知道少一个RS485口。
为什么不见台达网站有介绍呢?少了一个通讯口和扩展口,价位应该有所降低,但不知有多大差价。

网友:
是不是主攻oem开发的PLC?

楼主:
台达公司 的技术支持人员都放假了,没人来解疑释惑?

网友C:
没见过EC的

楼主:
台达公司 的技术支持人员都放假了,没人来解疑释惑

网友D:
EC属于ES范畴.EC系列不能扩展.ES的主机可以扩展.EC的只有继电器型.ES的有继电器型,晶体管型.EC的主机,机型不多,只有三款吧.点数不高,适用于客户点数要求不多,只需要继电器输出.而且不需要扩展时就可以选用此款PLC.如果需要扩展,而点数选择范围较多.有晶体管输出型时就选ES系列的.

网友E:
没听说过有EC的

网友F:
EC属于ES范畴,EC是ES的简易版

楼主:
价格方面和同点数的ES相比有多大的浮动呢?

网友G(2010-07-29):
有知道价格浮动的吗?请告之下.

网友H(2010-09-14):
EC点数有10,14,16,20,24,30,32,40,60点的,既有继电器输出的,又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I(2010-11-07):
24EC的输入和输出都是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