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机端盖两端不加油眼?

楼主(2008-01-29):
到了年底,相信是干电工的都免不了要保养电动机,给轴承加油等,但头疼的是为什么在设计电动机时大多在其端盖两端都不装有打油用的油眼?今天单位保养一台110KW的风机电动机,搞了一天也没有把风叶拉出来,想加油连个缝隙都没有。有的又把联轴器设计的特别长,一直顶到端盖上的油封为至,又无法打开,唉,真的气死了!要是所有电动机在出厂是稍微的就这么的改进一下,有多好!估计他们在设计时不知道轴承也要“呵护”的吧。

网友A:
主要为了密封良好!!

网友B:
一般的电动机的防护性能比较好所以,尽可能的的密封,你的电机打不开是有些问题,慢慢的搞习惯就好了。不会每一台的电机会那么难搞。

网友C:
深有同感!我也是为电动机加油麻烦而烦恼,没有别的好办法,将电动机整体解体然后给轴承加油,有时为了能让电动机运行时间长一点,干脆将电动机轴承更换了,省得过不太长时间有该加油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
轴承的注油量是有规定的,再说轴承的保养不单单是加油,还有清洗、检查磨损情况等。

网友E:
轴承也要加油?很少这么做,除非暂时没有配件,轴承一般都有使用寿命的,到期了就更换,为了加油停机,拆开,还不如直接更换,可靠性更高;国产的期限短,就是加了油也坚持不了多久,而且油脂还不能用差的。

网友F:
轴承一般都有使用寿命的,到期了就更换,

网友G:
在一定使用期内,不需加油。

楼主:
除了别墅,其他的电工难道都不保养?已经干了10多年的电工了,真的有点受不了了,我是在一家印染单位工作,大大小小的电动机有几百台,打个比方说象定型机上的15KW循环风机,它长期工作在200多度的环境下,已经工作6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坏过一只轴承,当然,它的长寿我想肯定归功于它前端盖上面设计有1个油眼,下面还有一个出油口,里面油满了自动往外面挤掉(后端盖也一样),明明化2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恰要化两天时间的代价(在这里仅一台而已,像这样的还有好几台),我认为尤其是大功率不方便拆的电动机更应该装有注油的油眼,希望电工同行们踊跃讨论。

网友H:
   深有同感,

  我这里有几台外国电机可以用油枪注油。

我也认为大功率不方便拆的电动机更应该装有注油的油眼。

网友I:
因为它有可能是小功率电机,或者用的是免维护轴承.

网友J:
小功率电机基本都没有加油口。大电机要是不设计加油口确实有点孙子。拆确实费点劲,曾经搞过几次。现在我们一般都将更换轴承加油等工作交给外协了。呵呵 :)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深有同感.确实厂家只要有这一点点改动会给我们带来极大方便.但厂家追求的是最大利益化如果一台电机增加两个注油孔将会增加许多成本.而往往普通采购电机的人员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只能在特殊机床电机上才会看到有注油孔的原因.

网友L:
小功率电机是指多小啊,我这边55KW的也没有啊!

网友M:
这也问?是不是搞电的呀!

网友N:
我们这里的电机没有加油孔,不过没有太大的,最大是22kw。

网友O:
小电机一般都是没有加油嘴的,还楼主说的110KW都没有就有一点说不过去了!

楼主:
我认为不管电机是大是小,都应该装有加油口。风叶和电机轴头连在一起的尤其重要(如鼓风机引风机等)!因为企业大多数电机都基本是在24小时运转,换个小电机的轴承固然很快,但一样会给公司带来很大损失,根据经验,那些可以加油的与不用加油的(免维护)相比,前者寿命长多了。

网友P: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能改造吗?谁有经验?

网友Q:
110KW的电机应该有加油眼的,小电机一般没有

楼主:
到了年底,相信是干电工的都免不了要保养电动机,给轴承加油等,但头疼的是为什么在设计电动机时大多在其端盖两端都不装有打油用的油眼?今天单位保养一台110KW的风机电动机,搞了一天也没有把风叶拉出来,想加油连个缝隙都没有。有的又把联轴器设计的特别长,一直顶到端盖上的油封为至,又无法打开,唉,真的气死了!要是所有电动机在出厂是稍微的就这么的改进一下,有多好!估计他们在设计时不知道轴承也要“呵护”的吧。

哭!

网友:
国外大功率的电机2端盖一般是有加油孔,用油枪

网友R:
想要注油孔干吗不自己改造一个?说不定你老总给你个设备改进奖,呵呵。不过说实在的,就是有注油口,你也得按时间拆开来检查的,磨损重了就得换,给你弄个注油口,你总不拆开检查,没事注点儿油,轴承磨重了都不知道,反而容损坏电机。

网友S:
中国人太懒了,已经这么久了,连这方面的改进都没有

楼主:
下面引用由遍体鳞伤在 2008-2-2 11:07:00 发表的内容:
  想要注油孔干吗不自己改造一个?说不定你老总给你个设备改进奖,呵呵。不过说实在的,就是有注油口,你也得…
--------------------------------------------------------------------------------------------
你到一定的时候逐个的打开检查?太夸张了吧,不会是你工作的时候整天闲着没事干,连轴承磨损也这样检查,那公司里有几百上千台的电机你也这样检查?呵呵,老板看你这么勤快一定
会给你加薪了

网友T:
定期测量电流

网友U:
怕过热时,稀释的油流失,造成缺油烧轴!

网友V:
还是要定期检查,一年更换一次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W:
      应该是他的失误吧,这就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量。

网友X:
我是发现电机有噪音时才拆它的,拆开后就换上进口免维护轴承,直到坏时才会去动它.加油作用不是很大.这样省事多了

网友Y:
没有加油孔的建议将风扇侧的端盖打开加,联轴器不好拔的最好不要拔,以防止损坏联轴器或轴,可将转子向联轴器侧拉出,卸掉油盖螺栓,从端盖内侧油盖处清洗轴承后加油,但这样往往不易清洗干净,用汽油或煤油较多,相应的缩短加油周期

网友Z:
我们单位的油可以直接加,我们大的电机是轴瓦,油是液体的